WD20ERAX-00PASB0刷固件求解

楼主(2024-12-20):
一块西数2T绿盘WD20ERAX-00PASB0-WMAZA8027016,怎么都刷不进固件,从文件读取或硬盘读取只能看到01和35模块,用WDR或西数老吴刷模块的时候都是显示打叉或者“磁碟找不到文件”,原固件号27.3RR,换了几个同版本号的固件都一样,刷磁道也刷不进,检查固件和格式化SA区显示文件头不符合,只有01模块显示正常。求解。我用的时WDR5.3和WD Repair Professional。

网友:
顶一下助力

网友:
帮顶起来,看看最后的方法

网友:
ROM要匹配固件  初始化01 加载11模块 再刷固件

网友:
试过了,没用。我的固件号是27.3r,换了几个固件都没有。无法低格SA区,无法写入固件。换了个自动T显示磁头全错,可磁头全是好的,郁闷。

网友:
求刷磁道的办法。

网友:
没用。都试过了。自动T报磁头全错,可磁头全是好的。求刷磁道的办法,郁闷。

网友:
FM_ERR_HEADER_II_SIGNATURE_INVALID刷35模块报这个错,哪个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
机械硬盘修理不熟悉

网友:
同求大神指导

网友:
你在网上找个同系列rom写进去软复位一下再文件加载01 11初始化01再写试试,最关键要换rom

网友:
T磁头坏,大概率你的坏道太严重。固件区绝对损坏了。找高手看看

网友(2025-02-28):
换板试试,我有一个板1945-001 REV A,情况相同,无论如何都是磁头全坏,换相同板号仍然如此,本准备放弃。后换板号 1945-001 REV P1,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