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titude 5290 bios芯片 是在纽扣电池旁边那个8角芯片

楼主(2024-12-20):
求助 Dell latitude 5290 bios芯片 是在纽扣电池旁边那个8角芯片吗   如果是的话他只有8M容量   bios文件有16M 这个怎么搞 急

网友A:
论坛有图纸点位,下载看看就知道,25q80肯定不是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图纸点位,下载看看就知道,25q80肯定不是主BIOS

好像整个主板正反面   只有两个8角的芯片  看着像

网友A:
左边的是16MBIOS  电池旁是TBT

网友:
是UC5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是16MBIOS  电池旁是TBT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