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1020PLUS打印有黑底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20):
公司有两台HP 1020PLUS激光打印机
四月份开始,出现问题,换过硒鼓,换过粉,最后连定影组件也换了,也只是好了一点
目前打印机出现了这两个情况,有没有大哥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图一换过定影组件,图二没有
图一是最差状态的,图二只是好稍许

网友:
换硒鼓就好了

网友A:
看你换过硒鼓了,那就毫不犹豫的换电源板

网友B:
名字高压充电问题太浓了 而且还重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换过硒鼓了,那就毫不犹豫的换电源板

高压板要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名字高压充电问题太浓了 而且还重影

那这个是高压板问题吗

网友:
先换硒鼓,也能充电高压

网友C:
图1,有重影,明显是定影或粉的问题,虽然换了定影,但还是要检查定影,换个定影膜试试。另外还要检查粉,换一个质量较好点的粉,粉的熔点低一点的。还可以将纸设置改为重磅纸试试。
图2,换定影膜。

网友A:
电源板和高压是一块板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和高压是一块板

换了电源板后就成了这样了

网友:
找质量好的硒鼓排除问题先

网友:
目前已经换了新硒鼓,也换了定影组件,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1,有重影,明显是定影或粉的问题,虽然换了定影,但还是要检查定影,换个定影膜试试。另外还要检查粉, ...

换了定影组件和硒鼓,都是一样的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连电源板都换了

网友:
换硒鼓里面的
充电辊

网友(2025-02-19):
那就剩下激光器、主板、usb板了,都换下试试就知道哪里问题了,1020plus我遇到过最奇葩的是打印测试页一台明显比另一台清晰,把硒鼓、高压板、激光器、主板、定影全都对调了,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把usb板换了打印效果才反转,折腾了一天,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