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mf113w激光打印机,屏幕不显

楼主(2024-12-20):
佳能mf 113w激光打印机屏幕不显示,机器可以工作,是主板故障,换了后正常,有会修这个主板的大师吧?

网友:
这个主板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很多这种机器坏主板的

网友:
固件问题刷了就行了

网友:
屏幕或者主板

网友:
求主板固件程序

网友A:
确诊了是固件坏了,但是没有固件程序,

网友:
换好了就行

网友:
我也碰到过.刷固件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诊了是固件坏了,但是没有固件程序,

从好的主板上读取啊

网友A:
没有好的主板,怎么读取,花钱买了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的主板,怎么读取,花钱买了一个了

刷固件好了?

网友:
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