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花屏故障

楼主(2024-12-20):
大佬们帮忙看看,换个根16G新条子。用原厂条也会这样。
这是AMD集显挂了吗?
联想品牌机、3400G CPU集显。
故障非常非常的不定时,有时几天来一下。有时一星期来一下。。。。

网友:
是不是显示数据线松动了

网友A:
我跟你想的一样,amd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想的一样,amd集显。

甜甜圈+烤鸡满载跑了24小时了,还没出现故障。。上个亮机卡。再跑12个小时,然后送回客户单位让客户继续试。。。

网友:
如果接触不好也有可能出这种问题,先插拔一下配件吧,要不然就是集显挂了。

网友:
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以升级一下主板BIOS看看是否会好转。

网友:
可以更新下主板BIOS试试看有没有改观。

网友:
是一体机吗?

网友:
有没发现上面菜单栏没有花瓶会不会是显示器或者软件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可能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主板有没有图像信号处理芯片

网友:
换cpu是最快排查问题的方法,我也比较推荐

网友:
这不是显卡问题,这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或者屏的问题,你外接个显示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