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m进bios黑屏

楼主(2024-12-24):
联想g50-75m笔记本电脑win8.1系统,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启动时先出现Lenovo,然后直接就进入系统欢迎界面了,不显示BIOS自检画面。
故障描述:进bios卡在黑屏画面(有背光)
开机时按F2或者F12多数情况停在黑屏画面(有背光),偶尔能出现选择启动设备和进入BIOS选项的小窗口:

但是选择SETUP回车之后就进不到BIOS设置的界面,一直卡在黑屏,黑屏有背光。

在系统设置里选择进入UEFI固件设置

点重启之后开机还是卡在有背光那个黑屏画面。

原厂是机械硬盘,后来换成了SATA固态硬盘,把固态硬盘拆掉也是一样症状,到要显示BIOS画面那一步就卡在黑屏。
不太确定,但是模糊的记得原来好像可以正常进BIOS,并且在BIOS设置里开了快速启动。

网友A:
大多数 ssd问题哦 。。。。。。。。。。。。。。

网友B:
我感觉就是刷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不接SSD能进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 ssd问题哦 。。。。。。。。。。。。。。

拆掉ssd也是一样,要进到bios画面就卡在黑屏

网友:
不能,也是要进到bios画面时就卡在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就是刷一下就解决了

bios软体损坏?

网友:
发贴请写上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