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有个插槽一插内存条就不亮机

楼主(2024-12-21):
两根内存条分别插另一个内存条都可以开机正常,但是插这个内存插槽,开机风扇都转,就是显示器不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重新安装CPU,看看是不是针脚不正或者CPU触点脏了。安装后动一下再扣盖。

网友:
我的看法跟1楼一样

网友:
没有看懂你说的问题,两个插槽,有一个好用,一个不好用,是吗?先看看内存插槽内有没有问题,再看CPU针脚有没有歪的,再查插槽旁边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就是有个内存插槽一插内存就不亮机,但是风扇都正常转,一直转不关机

网友:
你先清理一下那个插槽,用个小刷子,看看是不是里面有什么脏污了。

网友:
先清理内存槽,再看看针脚是不是有问题,再看旁边电容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真的是cpu槽针脚歪了一个,我用针拨正就好了,可以了,谢谢大佬们指点

网友:
开心,哈哈哈,还刷了个F4版本的bios,换个u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