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818A折掉不装以后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24-12-21):
师兄们,小白请教个问题。一台戴尔latitudeE6530,不触发,待机13ma,按开机键后电流上长升到15ma。测量发现dpwrok和rsmrst#没有电压,它们连在一起。根据图纸拆掉U4后能触发了,用了一会没发现什么问题。想问一下这个U4不装后期会不会有啥影响?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U7的4脚没电压,1脚有3.3V,5脚有3.3V,2脚没有电压。U4的1脚有5V,3脚与U7的2脚相连没电压,R1622阻值正常。。

网友A:
没影响的,U4的作用就是检测+5v_alw_pch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的,U4的作用就是检测+5v_alw_pch是否正常

好的,谢谢朋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
Tebo-ViewTebo-ViewTebo-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