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来一个I5 10400f处理器,只能关闭超线程6核心6线程才能进系统使用。

楼主(2024-12-21):
如题:收来一个I5 10400f处理器,只能关闭超线程6核心6线程才能进系统使用。如果开启超线程就进不去系统了,而且进系统后看网页,偶尔网页上部分图片会花,确定不是主板、内存及硬盘问题。有其他朋友遇到这么奇怪的处理器吗?

网友:
处理器:英特尔 Core i5-10400F @ 2.90GHz 六核  [基础信息] ----------------------------------------------------------------------------------  名称                   英特尔 Core i5-10400F @ 2.90GHz 六核 插槽                   FCLGA1200 核心数                 核心数:6 / 线程数:6 核心代号               Comet Lake 基准频率                2.90 GHz 光刻制程               14 nm 最大加速频率           4.30 GHz 发布日期               2020年二季度  [高级信息] ----------------------------------------------------------------------------------  总线速度               100 MHz 热设计功耗             65 W 一级代码缓存           6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一级数据缓存           6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二级缓存               6 x 256 KB, 4-Way, 64 byte lines 三级缓存               12 MB, 16-Way, 64 byte lines 指令集                 MMX, SSE, SSE2, SSE3, SSSE3, SSE4.1, SSE4.2, HTT, EM64T, EIST, Turbo Boost 内存类型               DDR4-2666 内存通道数             2

网友:
使用上没有发现其他异常,鲁大师跑分,安装系统,硬件检测都没有异常。

网友:
CPU 估计用不长久

网友:
有些CPU其实有瑕疵,还有些商家会在二手平台上卖这种瑕疵品,比如有个内存通道不能用啊什么的,我就买到过这种。

网友:
我看网上多数是单通道或者核显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学习提升,努力避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