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p2415q 插入hdmi 接口有火花 然后就不显示了

楼主(2024-12-21):
之前一直都好好的,因为整理桌面然后拔掉了信号线,等整理好之后重新插入HDMI, 靠近显示器hdmi input口的时候看到hdmi线的头上有火花,然后发现显示器无法正常显示了,电脑上是可以识别到,而且图像好像也扩展到了显示器,但就是不显示。另外,我发现显示器的功能键按了也看不到显示,是不是把什么东西烧掉了,求打扰指点

网友:
显示器有淡淡的微光,是不是表示背光是好的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还有台显示器是正常的 我是MacBook 带两块屏幕 另外台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
把显示器拆开了,看了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没发现明显的问题,本来想着就这样无果了,没想到在我重新组装好开了下机,神奇的好了,😂,省了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