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X55VD 2.0不显示

楼主(2024-12-21):
华硕 X55VD 2.0不显示
1. 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接可调电源上电触发不显示,
2. 测全板电压都已正常产生,全板扫一遍 供电正常,
3. BIOS刷了几个还是不行,排除BIOS问题导致的可能。
4. 继续检查发现发现U5802   1  2脚3.3正常,4脚无电压输出,
实物未装,于是飞线将1和4脚直连,
5. 因板载内存测试电压都正常,示波器测试SM_CLK DATA波形正常,DRAM_RST#波形正常,
但还是不显示。
6.初步怀疑板载内存颗粒问题,于是就找资料将板载内存屏蔽(方法图片已注明)。
7.再次,上电正常亮机显示。

asus X55VD rev3.2原0.8A掉电W25Q64_20170323_162818.BIN

asus x555LD 2.0 .bin

BIOS_X55VD 3.2,60-N0OMB1700-B01_迅维版主分享.zip

X55VD 3.2,60-N0OMB1700-B01.FZ

X55VD_1.0.fz

X55VD_1.2.fz

X55VD_2.1.fz

X55VD_2.2.fz

X55VD_3.1.fz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X55VD 3.2版本

网友:
好像有直接屏蔽内存的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