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s1集成显卡正常显示独立显卡停留启始画面,十分钟左右启动系统

楼主(2024-12-21):
       一块技嘉主板二手购来,未到保质期换来一块暗病板子。用了一段时间过了保质期,出现有时不能开机,主板振荡碰一下能开机正常启动,以为晶振坏了更换,好了几天,但这几天不插显卡正常使,插上显卡停在初显状态,进不了bios,断电后南桥无记忆,更换电池,不插显卡用了一个星期,断电后bios又要从新设置。估计coms有漏电原件,先把这病找出来,再解决其他问题。测了前几天换电池,发现只有2.2v。当时怀疑电池质量有问题。用一块MF47L型机械万用表测(此机械表1K挡也是3v输出)电阻6K。正常大约1MΏ左右,肯定漏电。电路分析见下图图片D23脚对地电阻3.8K,先怀疑电阻变小,后最怀疑C125。结果电阻没变值,把C125拆了。这是π型滤波,我认为拆了没关系。结果一切正常了,显卡也可以用了,故障原因应该当插上显卡D2的3脚电位刚好停在,临界停振状态,过一段时间也会启动,停留画面应该是电脑停机状态,。本人水平有限望高手指点图片

网友A:
把那个Coms电路上都查一下,看是不是有些元件间歇式漏电。

网友:
-RTCRST电容卡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Coms电路上都查一下,看是不是有些元件间歇式漏电。

就是拆掉颗1uf电容漏电,可能电容下面有垃圾导电,反正拆掉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