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方正文杰A5000plus

楼主(2024-12-21):
方正文杰A5000plus,不联机,印刷厂打硫酸纸用,现在向大家求助有没有此机器的相关配件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此机器的机型?
求助

网友:
手机测试软件也是不发现型号吗? 更换电脑看看能不能发现硬件 有的时候是固件问题拆主板刷固件就可以解决 其他机器遇到刷固件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