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3500坎坷的维修路

楼主(2024-12-21):
到手是个二修机
5V短路
少内存供电芯片

看到这里瞬间想放弃了
内存供电烧了 懂得都懂
抱着最后的希望 拆下两条内存
再次测量 竟然有阻值了

难道还有希望?
报价等顾客消息
同意维修后 于是 有了将近1天的工作
先修5V 对地阻值0 烧鸡电流不高
竟然摸不到哪个烫
无奈 挨个拆  看谁不顺眼就干谁
最后拆了 CPU 供电  1路供电管  和HDMI的供电后
阻值终于正常了 接下来 把其他芯片装回
然后开始针线活
补内存供电芯片的引脚
装回芯片

装 CPU 供电  1路供电管  和HDMI的供电后
测量正常后 上电试机
电流卡在0.3不动
心里咯噔一下? U真的死了?
赶紧掏出万用表  一量内存供电没出
于是又焊了一遍内存供电
再次上电 一样的电流

这次测量内存供电1.2V已经正常了

cpu供电一个都没有
vccio都没有
莫非换的81266有问题?
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到这里再次想放弃了
一度怀疑U死了
又不甘心前边的大量工作白干
转变思路 查81266的工作条件
还真有问题  没有开启
他的EN来自VCCIO_PG

这个供电没有所以不工作时正常了
这里才是我走的弯路真正的地方
然后VCCIO的开启也没有
追查发现竟然是来自VDDQ_PG
这里只有0.49V
于是又又把内存供电摘下来
重新整理了飞线的引脚
这次尽可能刮平了飞线保证平面
装好后再次开机
故障依旧
都要疯了
又把内存供电摘了 这次把VDDQ_PG
这个引脚飞的线跟主板断开
上电VDDQ_PG 3.3正常
看来不是飞线也不是焊接的问题
再次装上后往后查

最终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其实一直怀疑内存供电问题是因为
1脚我直接飞到过4脚 结果都不触发了
其实这里就应该怀疑U4007了
其实是因为没有拆U4007
后面拆了再飞就正常了
上电电流终于可以跑上去了
自信满满的装机
准备亮机
电流是正常了 屏幕不亮 还报警
莫非屏是坏的?
这不是亏大了吗?
拆机换屏也一样
看来主板还有其他故障
测量没有屏供电
来自这里

注意看这个芯片是5V供电

换了这个后才算修好这电脑
真难真费心

网友:
维修真的是很考验个人耐心的活。

网友:
不容易,修了一天,很多时候都要放弃了

网友:
有攻克精神,但是我想问能收多少张

网友:
这个地方,坏的多,还会烧CPU

网友:
这样修下来,估计还的回来

,不知道收够返修的钱了没?

网友:
这样的早就该换板子了

网友:
我是过来学技术的,大佬牛批

网友:
考验手工和耐心的时候到了

网友:
围观学习,好东西啊,真材实料

网友:
医者仁心啊,楼主大好人!

网友:
一般人也没有这心思,你是真够有耐心的。

网友:
万幸没串电烧U

网友:
楼主心态是真好啊

网友:
5V是很少烧到U的,3.3V才烧的多

网友:
有耐心 有技术 点赞

网友:
很多时候多研究电路和上电时序是绝对可以少走弯路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个坏的一半u烧

网友:
大神手工相当的可以啊 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不收个400-500 都对不起这手艺

网友:
水泡机。有时好修有时不好修。

网友:
大神技术真的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