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兄弟T425W一打印就卡纸

楼主(2024-12-21):
兄弟T425W一打印就卡纸  卡在图片这个位置   打印的时候会先到这个位置 再退下去  再回到这个位置  然后就报卡纸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把光栅盘拆下来清洁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光栅盘拆下来清洁干净

清过了  依旧卡纸

网友:
小蔡一碟 2024-12-12

网友:
/Users/mac/Desktop/小蔡一碟 2024-12-12 10.33.01.mp4。卡纸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吧
https://cccimg.com/view.php/d65cdfecfde0b4b13ca64593d7d9b4fb.mp4

齿轮的话是指右边的抽墨单元吗  那边有拆开过清洗过   没看到有断裂的还是卡东西

网友A:
我碰到过好几个纸上去就卡纸.最后发现光栅盘表面有一层黄色的不知道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好几个纸上去就卡纸.最后发现光栅盘表面有一层黄色的不知道啥

圆的还是条形的  我有看了  很干净

网友:
解决了。更换打印头上的小板

网友:
进纸传感器问题

网友:
不是离合,就是进纸传感器。

网友:
知道 要不要老衲给你说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