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卡只能百兆速度使用 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4-12-22):
一块B360主板  网卡 是千兆的  可以插上网线速度只有百兆  换了几个驱动还是百兆速度  系统也换了几个 还是百兆  求助是哪里问题

网友A:
网线问题,换跟网线

网友:
路由器和光猫接口也必须是千兆才行

网友:
老司机还问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线问题,换跟网线

真是网线问题                     换网线后好了

网友:
路由和网线的问题

网友:
六类网线才能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