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找不到显存供电芯片

楼主(2024-12-22):
型号迪兰R9 270X
显卡有12v 5v 1.8v 核心供电 pex 1v但是没有显存供电

目前找不到显存供电电源管理芯片  协控是chl8510 1、2、4、5脚有12v 第三脚pwm 1.4v无波形

请求各位大佬告知一下如果修出显存供电 感谢

网友:
这个是1供电芯片  显存供电不短路

网友A:
10脚的那个是显存控制ic,封装变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脚的那个是显存控制ic,封装变了而已

大佬能提供一下思路吗 显存供电协控pwm脚连着核心供电主控 核心供电主控也换过了 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