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好坏怎么判定

楼主(2024-12-22):
技嘉Z370-HD3不触发,上电没反应。我取下南桥散热片,量了芯片上的电容都有1.05或者3.3V电压,32.768量实时晶振对地电压,一个脚1.8V,另一个脚为0V,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南桥坏了?小白不懂,求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A:
先从开关针开始测量,然后是io,上来不要先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从开关针开始测量,然后是io,上来不要先看桥

开关针3.3正常,IO有跳变

网友B:
晶振电压不正常,把晶振和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先测南桥几个供电电压点对地阻值,然后测晶振的对地阻值和交换表笔的对地阻值,不清楚就拿正常的进行比较找找规律。

网友C:
晶振有压差,但是不能一脚为0,先换了再看。

网友:
断开晶振,量一下从PCH出来给晶振供电的两个脚的电压,应该有压差但是不应该是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电压不正常,把晶振和电容换了试试

换了2个18P电容和和那个10M的电阻,还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晶振有压差,但是不能一脚为0,先换了再看。

晶振和电容和电阻都换了也一样。。。。

网友:
二极值和待机状态的电压

网友E:
晶振一下拆了,看看24M的晶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晶振和电容和电阻都换了也一样。。。。

在论坛找个上电时序,按时序一步一步检查。

网友:
晶振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论坛找个上电时序,按时序一步一步检查。

IO有跳变给南桥,但是南桥没有S3给IO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在论坛找个上电时序,按时序一步一步检查。

检查发现32.768电压不正常,一脚1.9V,另一个脚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振一下拆了,看看24M的晶振

24M晶振不是触发后才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振一下拆了,看看24M的晶振

没拆32.768,测量24M晶振1边0.39V,另一边0.4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发现32.768电压不正常,一脚1.9V,另一个脚0V

都叫你找时序对着修,这个不正常,那前面的正常没有?如果前面都正常的话只有2个原因::1、32.768晶振坏,要换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一套   2、南桥坏了。

网友:
学习了很多知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振一下拆了,看看24M的晶振

照时许测吧

网友:
晶振供电的两个脚的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南桥电容,USB和SATA,PCIE时钟的对地组织,这些要是有一个挂了那就挂了,都是好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G(2025-03-17):
32.768K晶振供电由南桥直接提供,中间没有任何元件,晶振直连南桥的。如果没有压差,一端电压为0,原因有二:一是晶振坏,晶振旁路电阻和2个电容坏;二是南桥坏。本着先简单后复杂,先换晶振和及旁路电阻和2个电容,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32.768K晶振供电由南桥直接提供,中间没有任何元件,晶振直连南桥的。如果没有压差,一端电压为0,原因有二 ...

补充一下,也有可能是南桥虚焊,加焊南桥,如果故障依旧,那就给南桥盖上白布吧,一路走好。

网友:
还是按上电时序慢慢查吧,这样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