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J521P显存供电1.2V正常吗?

楼主(2024-12-22):
机器花屏,跑通道显示A0报错,重植后好了一个星期,又开始花屏,再次测通道,这次D通道报错,又重植,报错结果没改变,更换显存后问题依旧,接着换核心,拆下核心测量显存供电偏低只有1.2V,看图纸上标注1.35V, 检查驱动芯片工作条件没有发现问题,驱动芯片型号AOZ5636QI 主控芯片UP9529PQKF,主控PG1.8V都有,现在纠结要不要装新的核心,还是先修显存供电再装核心,有高手知道这个显存供电是否正常?可能是要核心与显存都在的情况下才是1.35V吗?

网友A:
不装显卡核心1.2左右是正常的,显存电压受核心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显卡核心1.2左右是正常的,显存电压受核心调节

好的 我装上新核心试试,之前旧的核心我装上去也是1.2V 可能核心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