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Z3 0.3掉电

楼主(2024-12-22):
机械革命Z3 0.3掉电  换了三个桥 还是同样故障  有好几台机器

网友:
触发 慢  反应慢吗  电流半天才动 ?

网友:
继续换,我的Z2比你好点换到第三个桥 就好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那个版号是GJ5CNXX电流0.39掉电,无CPU供电,换南桥一次就好了

网友:
没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