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970主板USB不能用的维修历程

楼主(2024-12-22):
一块主板970A G46,刚开始是点不亮,我已经修好了,是桥电容的问题。修好了用了两天,突然就发现后面的USB接口不能用了,键盘鼠标都不行了,USB2.0,3.0都不行。没有办法,又要开始修。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桥上电容又挂了,毕竟这个主板的通病就是这个,查了以后发现不是。然后又去清洗了接口然后刷了BIOS,发现也不是,中途在论坛下的有个bios还是错的,走了点弯路。

仔细想想,这个USB结构不能用,那PS2接口能不能用呢,查了一下也不能,都不行,USB的5V供电也是好的,打阻值也没问题。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无非就是IO和桥有一个坏了,但是等等,这个主板是AMD老的双桥结构,他的时钟信号是有专门的芯片产生,就是这个RTM880N-793,自信检查这个芯片供电和14.318M信号都有,而且也能发出USB_CLK 48M的信号,示波器也能显示频率是48M,也不是他的问题,所以我就去换IO了。换完了故障依旧。

没办法只能说是桥的问题了,我自己也不是做维修的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去换桥,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直接把时钟芯片换了。没想到,换了以后还真好了,现在USB都能用了,试了两天都还没问题。

他这个USB能用的条件就是桥要收到时钟芯片发送过来的48M时钟信号,同时桥本身的USB模块也要有供电,缺一不可,我给大家画个简图。这个USB_CLK和SIO_CLK挨得很近,都是48M的频率,一个是给桥的,一个是给IO的,都必须有。
不过为什么之前的时钟芯片也有发出这个48M信号却不行呢,我也不知道,期待大神给指点,万幸的是主板能用了,拿来继续超频吧。

网友:
非常详尽的分析,山城的兄弟,谢谢了!

网友(点评):
谢谢四川的老哥。

网友:
手上有一直联想的USB能用但是会弹出USB无法识别设备,查了USB 相关的没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