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硕天选FA507R进水断线求主板高清图

楼主(2024-12-22):
华硕天选FA507R,板号DANJMMB1AA0 REV:A ,进水断线求主板高清图

网友:
此处断线,用利器刮出来了,不知道这个断开的20V粗线连不连上面的点

网友:
红圈内为断线处,追线路一直没追到,断开处开机有20V电压,上面几个点无电压。目前主板开机内接黑屏,外接显示下ASUS标就黑了。

网友:
正反两张图,手里有此 主板的兄弟们帮个忙,多谢了

网友A:
线过孔到其它板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过孔到其它板层

是的,一头是线过孔通向屏接口保险,另一头不知道边不边上面的三个锡点。多谢兄指点

网友:
标红线的这一段是否和上面的锡点相连的?开机后锡点上无电压,而下面那条断线上有20V通到屏接口

网友:
楼主用心了,学习了

网友B:
没有图纸不好弄啊,现场找图估计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不好弄啊,现场找图估计不好找

是的不好找,明天找TB问问有没有,尝试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好找,明天找TB问问有没有,尝试买一个

WXBV看看,还有一个鑫智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WXBV看看,还有一个鑫智造

多谢

网友:
WXBV是个啥

网友:
我知道鑫智造,WXBV我也不知道

网友D:
屏供电 保险 直接接一个公共电20v 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 保险 直接接一个公共电20v 就OK啦

屏供电接口保险是有20V的

网友E:
找淘宝卖板的拍个高清照`给他个辛苦费、我上次就这样搞的丶最后他还给我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淘宝卖板的拍个高清照`给他个辛苦费、我上次就这样搞的丶最后他还给我说谢谢

多谢指点

网友F:
我给你传一个高清图吧 凑合看 我传到论坛自己搜

网友(点评):
我怎么给您支付鑫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传一个高清图吧 凑合看 我传到论坛自己搜

多谢多谢

网友C:
用一块碎屏测试暗屏,可是接连更换了3块屏都不成功,没办法,只有退机了。(红线处是我连接的断线处)

网友:
这么一点都能观察出来厉害了

网友G:
看图片应该不连接的,应该是2个未出料的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一块碎屏测试暗屏,可是接连更换了3块屏都不成功,没办法,只有退机了。(红线处是我连接的断线处)

你连错了,最下面的点是VIN,不能跟上面的连在一起,而且那个电阻都没有装件,不连都没事,不是这里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连错了,最下面的点是VIN,不能跟上面的连在一起,而且那个电阻都没有装件,不连都没事,不是这里的故 ...

多谢老师指正,下一步怎么查能否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连错了,最下面的点是VIN,不能跟上面的连在一起,而且那个电阻都没有装件,不连都没事,不是这里的故 ...

多谢版主指导,图纸能否出售,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应该不连接的,应该是2个未出料的电阻

多谢老师指点,不知下一步该怎么查,请赐教

网友:
暗屏按理说不难,在保证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直接飞根线到屏幕上去试试

网友(2025-02-02):
鑫智造有点位图,自已注册开通会员吧

网友:
这个腐蚀位置没有过孔,不上料的。不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