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导致电脑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4-12-22):
网购了一款TT的电脑机箱,组装好开机两个多月,突然不开机了。电源有点老,把电源给换了。开了一个多星期。又不开机了。以为新电源坏了。去别人家将自己的电源装上正常开机,顺便把旧的电源也试了一下,也开机整常打游戏?新电源白买了!得,备用。心想这是主板坏了,这两个月的烟钱全买电源了。主板的钱还要,估计难。在论坛上转由贴子,我的是<擎网猎鹰II>。没有对应的贴子,但是有AMD主板维修,还有时序。经过几天的查找,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心想这是逼着我买新板啊!要不装上U和内存试试,结果跑码。把显卡再装上亮机。我这是修的什么?打了会cf没问题。装机,不开机。拆下,不用机箱开机。估计是主板有问题没找到,先用着。

网友A:
你那个开机的按钮有问题了吧,我遇到过这类问题 ,经常是开机一会就重启,然后,单独检查,各个部件都没问题,把开机插线拔下来,用螺丝刀开机,一切正常,然后,换了个开关按钮,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开机的按钮有问题了吧,我遇到过这类问题 ,经常是开机一会就重启,然后,单独检查,各个部件都没问 ...

谢谢你的恢复,不是按钮的事。我把他拆了卖废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恢复,不是按钮的事。我把他拆了卖废品了。

哇,你这是从根源上把问题及出问题的东西一并处理咧

网友C:
先在外面裸板测试,OK后装入机箱,不接任何排线,先用螺丝刀开机,试验OK后,然后逐一插排线试验。排线里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有开机,重启开关线,usb线(前置usb插孔损坏短路)。装机箱开不了机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在外面裸板测试,OK后装入机箱,不接任何排线,先用螺丝刀开机,试验OK后,然后逐一插排线试验。排线里比 ...

你说的我都试了,都不开机,拿出来就开机。最后我给拆了卖废品。我想卖给修电脑的!想想没卖给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你这是从根源上把问题及出问题的东西一并处理咧

我很想卖给修电脑的

网友D:
拆了留下开关、usB那些线,去捡个纸箱或纸皮,搞个机箱就行,不用再浪费你的烟钱。

网友(点评):
嗯嗯,换做是我,不找出毛病不罢休

网友:
解决办法有好多,楼主这个真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留下开关、usB那些线,去捡个纸箱或纸皮,搞个机箱就行,不用再浪费你的烟钱。

;是啊

网友:
注意机箱上固定主板的铜柱是否对应正确,遇到过换主板怎么都不亮机后来发现是固定旧主板的铜柱和新主板不对应结果导致短路不亮机的情况。

网友:
一般,总是要搞明白,但是,经常,不知道怎么了,好了....

网友:
是铜脚问题可能性很大,我刚碰到过小板换大板忘了一个铜脚没缷掉,不装显卡能开一下机装显卡,压紧板子下面短路,主板保护,开不了机,后来想起来有个铜脚没拿掉,铜脚拆掉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