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4738 DA0ZQ9MB6EC 掉电

楼主(2024-12-22):
4738  DA0ZQ9MB6EC 掉电
全板打值,除去总线1.05V 偏低以外(值0.46),其它都看视正常。
插电待机电流0.012-16左右,触发到0.2几就掉电。

检测依据:

1.测电压瞬间都有产生很快就掉电。
2.上内存和CPU也是触发到0.6几秒掉电。
3.刷N个BIOS都是一样无变化。
4.根据之前修过一片一样的板经验,初步判断是桥有问题(阻值低微短路状态,电压产生瞬间拉低)。

BIOS_4738G DA0ZQ9MB6C0 南桥加EC_迅维版主分享.zip

BIOS_亲测宏碁4738G版号DAOZQ9MB6C0独显rev c 亮机快bios_迅维版主分享.zip

acer 4738_ZQ9_100622_1030_PARK.pdf

ZQ9-MB-B-BV.brd

网友:
这是示波测试波形如下:

网友:
这机子应该很老了

网友:
那最后换桥了没?

网友:
不换直接当料板

网友A:
说不一定是HPG信号没有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一定是HPG信号没有产生

请看波形再发言,不是HWPG问题

网友:
太老了,显卡不稳定的,换板吧.

网友B:
二级电压没有出来,或者出来数值不够,改一个电阻位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级电压没有出来,或者出来数值不够,改一个电阻位置就行

哪个电阻,请明示

网友C:
大佬  看你这波形    是不是换个EC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看你这波形    是不是换个EC能好?

这个可能明确的说是桥问题,因为总线供电打值也偏低,所有测试波形都指向桥问题

网友D:
老机器,以前修过挺多的…检查一下显卡的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以前修过挺多的…检查一下显卡的温控电路

都已经排查过了,不是那些原因
我是业于电子维修,不是专来修笔记本电脑,
上班族,以前开过家电维修店,
也在电子厂从事电子修理
只是为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
大神技术真的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