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掉电,怎样使用两通道,这

楼主(2024-12-22):
示波器抓掉电,怎样使用两通道,这个信号来源只能是一个通道啊,这个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建议先了解下示波器使用教程

网友:
切到channel2设置另一个

网友:
这么好的示波器都不会用 真是暴殄天物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坛里有教程,仔细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