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Matebook14 2024款NB6922A原机备份

楼主(2024-12-22):
Matebook14 2024款 版号NB6922A原机备份 开机bios

NB6922A-MB-V4 SP1FLMHM03 VERC HF(FLMH-16).zip

网友(2025-07-01):
用什么读取的。知道BIOS芯片型号吗
我的RT809H不能自动识别出来

网友(2025-10-21):
073:  自动识别到9个ID相符的型号。
074: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3.html
075:  当前所选:GD25LR256E@WSON8 6X5,容量:256M位,32M字节。
076:  RT809F V5 , VCC = 1.8V

网友:
075:  当前所选:GD25LR256E@WSON8 6X5,容量:256M位,32M字节。
076:  RT809F V5 , VCC = 1.8V

网友(2026-01-11):
统一回复:经过测试,华为原机部分芯片使用了打磨的芯片,rt809不识别,根据楼上提示,可以使用强制指定芯片型号为GD25LR256E@WSON8 6X5来刷写,刷机过程忽略id错误即可,不影响正常读写,读写后正常使用 ,已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