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SUS Z87-Plus 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24-12-22):
捡了一块华硕的Z87-Plus主板,上电发现CUP_LED不亮,测量发现+VCCIN引脚电压为0,开不了机。
排查发现两个 NTMFS4C06NT1G 型号的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是3.8。刚开始以为是旁边的8.2K电阻坏了,拆下来再次测量问题依旧。
现在不知是下管坏了,还是旁边的驱动芯片 IR3535MTRPBF  坏了,
求助一下该如何测量定位问题,手上只有电烙铁+万用表,没有示波器无法测量波形。

测量点位置

IR3535芯片引脚图

NTMFS4C06NT1G引脚图

网友A:
只有电烙铁+万用表估计难修,热风枪估计要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电烙铁+万用表估计难修,热风枪估计要用到。

diy的热风枪,料子备齐了,就是还没做好。现在不太确定是哪个原件坏了,不知道该买哪个来换

网友:
最好量一量驱动芯片各脚对地阻值与正常的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