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K7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12-22):
今天接到一台,K70不开机,客户描叙无进水 无重摔 玩着玩着不开机 我心想这个是高通8gen系列的CPU,刚好一年,报价300开干cpu,三两下就把主板拆出来,接到电源表上看一下电流,发现跳到167毫安不跳了,等一下就跳到167,莫非有短路 上家伙

网友:
换了个电源,手机修复

网友A:
发现跳到167毫安不跳了,等一下就跳到167?????有点儿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不过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B:
看得一头雾水  上电短167?烧机500ma?

网友:
楼主书读的不多啊

网友:
没有看懂。看来我还是要多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有热成像的都是大神

网友:
66666还是手机好秀,笔记本要各种跑电路

网友:
这么复杂的问题在牛人手里易如反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跳到167毫安不跳了,等一下就跳到167?????有点儿不懂楼主的意思

短路保护就是这样 等个几十秒又可以跳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得一头雾水  上电短167?烧机500ma?

一端不短路,从二端上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端不短路,从二端上电短路

有曲线还是很容易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