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橡胶能否涂满电脑主板上的电子元

楼主(2024-12-23):
硅橡胶能否涂满电脑主板上的电子元器件和焊点,增加防锈防水防尘防静电防剐蹭的能力,似乎是个不错的法子

网友:
不考虑散热了??

网友A:
太棒啦!等你好消息

网友:
考虑的,发热元件的话,有散热片的就涂针脚焊接部位,没散热片的就加装散热片,如果是背胶粘上去的散热片,时间长了会容易掉,那么在散热片贴好后的基础上,往散热片和元件的侧面涂上胶进一步加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棒啦!等你好消息

已在部分元件上涂了,目前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