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4 GEN2 背光不亮,哪位大神手里有这板子,帮看下

楼主(2024-12-23):
一台联想E14 GEN2强光下有显示背光不亮,换屏幕屏线都不行
图片中红圈处FG1是旁边那个管子吗
我量了,上端9V,下端0V,没有图纸不敢确定
有经验修好或者有图纸的朋友帮忙确定下
不白帮忙。。。。。

网友:
测下FG1通不通

网友A:
谢谢这位朋友,我就是不确定FG1是不是就是旁边那个保险
红色箭头是9V,绿色0V,万用表量了也是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朋友,我就是不确定FG1是不是就是旁边那个保险
红色箭头是9V,绿色0V,万用表量了也是断的

保险肯定是要通的,直接拆了一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朋友,我就是不确定FG1是不是就是旁边那个保险
红色箭头是9V,绿色0V,万用表量了也是断的

保险断了,直接换一个保险就行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朋友,我就是不确定FG1是不是就是旁边那个保险
红色箭头是9V,绿色0V,万用表量了也是断的

既然断了,短接下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已经证实了,FG1就是圈内的保险。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