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41HE V1.2 这板那里可以触发开机 ,不知道那里开 ...
希沃MT41HE V1.2 这板那里可以触发开机 ,不知道那里开机!

楼主(2024-12-23):
希沃MT41HE V1.2
这板那里可以触发开机
,没有待机电压,不知道那里开机!求助大师帮忙
求助

网友:
有个转接板开机 插在硬盘边上接口

网友:
找个EC图纸看下

网友:
图片清晰度不够,你自己看看上面那三个大芯片哪个是IO,寻找出发开机的针脚就可以

网友(2025-03-04):
这简单啊,找IO脚开机引脚,飞根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