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70.SMBDATA电压问题,有点位

楼主(2024-12-23):
SMBDATA测得只有0.6V不装U也是0.6,把VU1 ,MCUU1拆了还是一样,这个是要CPU发出高电平???

Gigabyte X570 AORUS PRO WIFI r1.0.tvw

网友:
这个位图用什么打开比较好?

网友:
种个草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与CPU无关。AR53的 2脚有3.3V?量AR53是否2.2K,打1脚阻值有无异常,再逐一拆VU2、VU3、QFU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CPU无关。AR53的 2脚有3.3V?量AR53是否2.2K,打1脚阻值有无异常,再逐一拆VU2、VU3、QFU1......

那个上拉电阻已经换了,晚上回去把几个相关的足个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上拉电阻已经换了,晚上回去把几个相关的足个拆掉试试

另一头有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