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1060 3GD5 GAMING

楼主(2024-12-23):
七彩虹 1060 3GD5 GAMING
求一份图纸,或者哪位大神告知一下咋弄?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真是不好找

网友:
pexvdd没电换过芯片,查开启和输出

网友:
这个板鑫智造有图纸和点位啊,查芯片条件

网友:
同求。。这个真是不好找

网友A:
这种1060  可以不用图纸的,0.8 的位置,应该是显存,你确定量对了吗? 核心供电出了吗?如果核心供电都没有,修1.0供电?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1060  可以不用图纸的,0.8 的位置,应该是显存,你确定量对了吗? 核心供电出了吗?如果核心供电都没 ...

标错了,上面两个点是1.5v,下面这一条都是0.8v。

网友:
核心显存VTT辅助供电顺序查,供电问题最好修

网友:
非常好的图纸

网友:
我也重庆的不行寄给哥们给你复活

网友:
这种卡不用图纸,结构太简单了,基本上就围绕一个主供电展开,显存供电为辅,其他小供电都是LDO之类的,看看原理图这些小供电少的可能就关联5-6个电阻电容,原理上约等于没有,所以搞懂了主供电芯片基本就没啥可看的了。

网友:
上电时序。。。。。

网友:
巧了,这个我还真有图纸和位置图。

网友:
鑫智造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
WXBV好像有吧

网友:
多学习,有收获学习了。

网友:
3G的图不好找

网友:
我的方法就是测有没有短路,再测电压。吹显存,干核心,哈哈哈哈一套下来,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统一回复 核心坏了 ,没得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