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S5311-7VR 电源图纸

楼主(2024-12-23):
求:LITEON(光宝)PS5311-7VR 电源图纸,先致谢!

网友:
在本论坛查到了LITEON(光宝)PS-5821-7VR,通过图纸与5311-7VR内部实际电路结构布局和元器件型号对比,属于同一系列。主要区别在于5V待机电源所用的开关电源芯片,5311-7VR用的是:TNY267,而5281用的是:TNY277。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图纸

TNY277

TNY267

网友:
从本论坛下载的5821-7VR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