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X27q显示器

楼主(2024-12-23):
晃动电源线一直有电流声,换了跟电源线依然有声音,拔下来发现接口的第三根下面和侧面有2个坑,   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种要怎么做?更换接口还是用焊锡给抹平了?

网友:
更换接口才行

网友:
你再看你的电源线,接头相对应的孔内也是接触有问题了,也检查一下电源线吧

网友:
刚发现原装线的那个带坑位置的插孔烧了      换了1根其他线问题依旧    晃动的时候有滋啦兹拉的电流声

网友:
电源板没发现有其他异常

网友:
是不是这种电源母头没地方换?   直接换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