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560M-T

楼主(2024-12-23):
华硕B560M-T 原机备份

网友(2025-04-28):
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2025-06-27):
很好,很不错,,正好需要一个这样的BIOS

网友:
哎,我这个一模一样的板子,,但是点不亮了,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喇叭插针,就是speaker插口,,手头又没有诊断卡,,不知道卡哪里了。。

风扇转,CPU会发热,,就是不亮机,电压该查的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