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出显存供电,求助各位大哥

楼主(2024-12-23):
型号迪兰R9 270X
显卡有12v 5v 1.8v 核心供电 pex 1v,但是显存供电0.1v,显存供电不短路

目前找不到显存供电芯片,协控是chl8510 1、2、4、5脚有12v 第三脚pwm 1.4v无波形,第三脚pwm脚连着核心供电主控pwm脚,换过核心供电主控没用。一脚boot的电容电阻、协控和显存供电mos管换了也没用。实测协控lg和hg连着mos管

请求各位大佬告知一下如何修出显存供电 感谢

网友:
同病相连 我也在找维修思路

网友A:
看下核心供电芯片型号

网友B:
大8条腿的7脚有没有开启电压?没有就拆了跟它相连的小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8条腿的7脚有没有开启电压?没有就拆了跟它相连的小三极管!!

没找到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核心供电芯片型号

核心供电主控ir3567b

网友:
显存供电旁边那个是1v的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核心供电芯片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下核心供电芯片型号

请问显存供电受控于核心供电主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显存供电受控于核心供电主控吗

应该是的,ir3567b 6+2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8条腿的7脚有没有开启电压?没有就拆了跟它相连的小三极管!!

是不是叫7103 好像

网友:
静待楼主佳音

网友:
也有可能是起来了但瞬间掉了

网友D:
没用,直接换同型号ic管理芯片。刷程序没必要,显卡太便宜了划不来

网友E:
a卡不是先有显存供电再有核心电压吗,你显存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直接换同型号ic管理芯片。刷程序没必要,显卡太便宜了划不来

有卖刷好程序的芯片

网友:
试试看吧
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a卡不是先有显存供电再有核心电压吗,你显存短路了吧

显存供电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直接换同型号ic管理芯片。刷程序没必要,显卡太便宜了划不来

好  我再在淘宝买

网友F:
一坨锡把显存供电pwm脚与核心供电pwm脚连一起共享试试

网友:
先找他的供电芯片吧,找到,然后给他七角一个3.3v或者测跟他七角相通的那个管子,把管子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坨锡把显存供电pwm脚与核心供电pwm脚连一起共享试试
那肯定不行啊,电压电流还要波形都不一样的

网友:
第三脚pwm 1.4v无波形围着它转

网友:
有点位图吗?有的话会好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