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报错43

楼主(2024-12-23):
机器是笔记本天选二3050ti版本,起初是待机时候GPU温度太高(75°左右),就拆机换了硅脂,(不是小白,大学舍友笔记本硅脂全是我帮忙换的)开机之后就发现后台英伟达驱动不见了,设备管理器中发现显卡报错43了,又上网找了一堆教程删驱动删签名都没用,打上驱动重启电脑又掉了,任务管理器识别不到卡,AIDA64和GPUZ能识别到卡但是不显示VBIOS和显存。
目前怀疑是核心g了或者显存坏了,又拆开看了核心表面没发现裂纹,想用MATS测试下显存但是没有找到3050ti版本的,离这最近的维修店故障排查动辄一张毛爷爷起步,看看有没有老哥支个高招,下面是几个软件的参数。

网友:
报错43肯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一张毛爷爷能搞好 烧高香吧

网友A:
75度很正常 乱搞  应该是你碰掉了某个电阻 你只是清灰显卡显存没裂就不可能坏 一张毛爷爷就想解决想屁吃 得好几张 拿去修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修电脑的你这个是清灰导致 的免得修电脑的误干显卡扩大故障   修电脑的鱼龙混杂 你去抖音搜:韩宇修机   或者 小波维修  这两个人我看他的视频觉得他们技术还可以 修机也认真  本地电脑城的很难找到技术好的  你既然帮人家修电脑就要做好修坏电脑赔钱的准备

网友(点评):
问题是楼猪这个没用的大学牲一毛钱都不想出,只想来白嫖。。。你感受一下

网友:
首先看你用的什么硅脂,如果金属含量过高,可能会烧了显卡

网友:
电脑能正常用就一定不要拆机,拆机有风险

网友(点评):
很多大学牲都败在了爱逞能上。。。

网友:
维修店故障排查动辄一张毛爷爷起步,这不是很正常嘛,又舍不得花钱又来论坛白嫖维修员

网友:
找老厮维修吧,他会用毛爷爷教你做人的,顺便在视频上奚落你一通

网友:
扔了吧,核心坏了,BIOS版本都认不到了,只要不是缺供电,这核心必死

网友(点评):
LZ要捶胸顿足了,给人清灰换硅脂搞坏了,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网友:
我现在都不想搞清灰的,我宁愿它挂了来找我搞,最烦就是清灰的了,收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度很正常 乱搞  应该是你碰掉了某个电阻 你只是清灰显卡显存没裂就不可能坏 一张毛爷爷就想解决想屁吃 得好几张 拿去修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修电脑的你这个是清灰导致 的免得修电脑的误干显卡扩大故障   修电脑的鱼龙混杂 你去抖音搜:韩宇修机   或者 小波维修  这两个人我看他的视频觉得他们技术还可以 修机也认真  本地电脑城的很难找到技术好的  你既然帮人家修电脑就要做好修坏电脑赔钱的准备

广告打的真好

网友:
多谢各位老哥解答,送修结果出来了,只说了核心有问题,老机器也不准备修了,准备拆配件出了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如果和我遇见的一样那你就幸运了。你买瓶精密电子仪器清洗剂。断电,对着笔记本显卡核心缝隙喷,从四个方向缝隙都喷。我之前就是怀疑清灰把脏东西进到缝隙了。喷完缝隙再喷周边芯片缝隙。最后表面全面喷。然后开机。祝你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5度很正常 乱搞  应该是你碰掉了某个电阻 你只是清灰显卡显存没裂就不可能坏 一张毛爷爷就想解决想屁吃 得 ...

那个韩宇修机,天天贬低同行,抬高自己,以为自己多清高一样,其实技术也不怎么样, 小波维修,最近将别人好的CPU修坏,再让别人换一个CPU,也不知道原CPU,是真的让他搞坏了,还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网友(点评):
那个小波修鸡,不是一本正经大义凛然嘛,把料板销毁说不让害人,结果说一套做一套把好的CPU修坏,这也太那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度很正常 乱搞  应该是你碰掉了某个电阻 你只是清灰显卡显存没裂就不可能坏 一张毛爷爷就想解决想屁吃 得好几张 拿去修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修电脑的你这个是清灰导致 的免得修电脑的误干显卡扩大故障   修电脑的鱼龙混杂 你去抖音搜:韩宇修机   或者 小波维修  这两个人我看他的视频觉得他们技术还可以 修机也认真  本地电脑城的很难找到技术好的  你既然帮人家修电脑就要做好修坏电脑赔钱的准备

这波广告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如果和我遇见的一样那你就幸运了。你买瓶精密电子仪器清洗剂。断电,对着笔记本显卡核心缝隙 ...

多谢老哥,会试试的

网友:
Bios信息干扰出错。查掉件,没有就刷Bios。核心显存没必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韩宇修机,天天贬低同行,抬高自己,以为自己多清高一样,其实技术也不怎么样, 小波维修,最近将别 ...

那个笔记本维修大师兄天天发视频说别的同行,怎么怎么黑,坑别人的,结果自己更黑,更坑,别人还在保修内的13代游戏笔记本,硬是让他换了个13代的CPU上去,本来保修一分钱不用花的,他让别人硬生生出了几千块维修费给他,一整就来个大的,,,,,

网友:
Gpu不超过85度都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