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 v1.0,改BIOS强刷 V4.2支持22NM nvme启动BIOS 圆口键鼠 完美使用

楼主(2024-12-23):
淘汰下来的6台联想IH61m主板V1.0的版本。想上22NM e3 1245v2.结果刷了很多论坛版本BIOS的均不支持圆口键鼠。
很是不甘心那么好的供电稳定性也可以的主板却不支持22NM。途中找BIOS找了个把月均没有发现完美的BIOS。
那么老旧的主板了也值钱,全凭为爱发电。只有自己研究制作个支持22NM的BIOS了。后来发现这块主板和V4.2的电路
布局。接口全部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V4.2是双BIOS。由于V1.0的版本是4M的单BIOS。过程很艰难文笔不行就不表述
过程了。突发奇想的能不能把双BIOS的V4.2主板的BIOS修改成8M的单BIOS。输入V1.0的版本。自己学过很多BIOS的
相关知识说干就干。结果成功了完美支持22NM NVME 启动。高科技的东东通通支持。开心!不独享反正也是过时不值钱
的主板了。就发出来共享给需要的人吧。
刷这个BIOS需要把原主板的4M 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编写8M的BIOS芯片,重新焊回主板。绝对可以亮机而且很快。
感谢论坛其他人分享的BIOS,靠着他们的BIOS整合出的这个魔改8M ih61m V1.0的BIOS。
刷完后如图,至于编号和型号需要用官网下载的flash2刷写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膜拜。

网友:
挺好的,不过实操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大神帮忙改一下联想ih81m能支持14nm cpu的bios

网友A:
UP主厉害!
这个主板支持22NM CPU一直不完善,就是刷完支持22NM的BIOS不支持PS/2口的键鼠。
现在楼主研究成功了完美支持22NM CPU的BIOS,值得庆贺!
就是说得换一个8M的BIOS芯片,刷上楼主提供的BIOS再焊到主板上,对于维修人员,没什么难度,对于普通人难度挺磊的。

网友:
手头有几张这个主板,也想刷

网友:
8M的BIOS芯片在哪里购买啊,还有编程器在哪里买

网友B:
楼主,我手头也有几张联想IH61M主板,你是用什么编程器,还有8MBIOS芯片是买哪一种啊,我也想刷你的完美BIOS,支持22纳米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主厉害!
这个主板支持22NM CPU一直不完善,就是刷完支持22NM的BIOS不支持PS/2口的键鼠。
现在楼主研究 ...

本来我也想精简个4兆的BIOS。但是为爱发电。这主板真没有必要花这个经历了。精简BIOS需要反汇编。把不需要的VBIOS 网卡启动等删除。还有CPU微码等。还要涉及修改BIOS的结构地址。实在是没有动力。主要是这些BIOS技术也被淘汰了新的BIOS用不上。就不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手头也有几张联想IH61M主板,你是用什么编程器,还有8MBIOS芯片是买哪一种啊,我也想刷你的完美BIO ...

我的8兆闪存芯片是拆家里一些坏了路由器上的芯片。很多坏主板上也有8兆的BIOS芯片。芯片也可以去淘宝买1块多钱一个型号是W25Q64FV,注意加备注买路由器的就行了,因为这个有宽体和窄体还有贴片和插脚的区分。编程器用的是CH341A。还有芯片如果要用夹子烧写的话。需要主板通电源而且电源也不是所有的都行。联想原装的可以。

网友C:
自己回复下上次忘记说了,这个BIOS还支持新的显卡哦。P106的显卡也是支持的因为有CSM。NVME硬盘也支持,所有黑科技都支持哦。希望能造福爱折腾的人。

网友:
bios是不是可以直接用flash插线,直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回复下上次忘记说了,这个BIOS还支持新的显卡哦。P106的显卡也是支持的因为有CSM。NVME硬盘也支持,所 ...

最近在研究这个主板,进不去bois,想刷一下bois,可以拉个群,加个Q聊聊不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块主板,改了一下bois后,怎么都进不去了,想重新刷一下flash的bois,用编程器。然后夹子夹住烧写的。电源也要接通是吧?

网友:
我改为16MB也能用。。。但你这样就不好玩了,需要装拆,限制很多人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