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53MA 2.0 不显示

楼主(2024-12-24):
X553MA 2.0  不显示

全板打值无短路,上电无反应,
测公共点无电,找相关BQ24735 资料,
最后找出保护隔离电路充电芯片处一个电阻阻值增大,更换后上电待机电流0.010,触发后电流跳变到0.178左右,
感觉应该是亮机了,接屏成功点亮。
附上亮机 BIOS

W25Q64FWXXXG@SOIC8_X553MA 2.0 原机亮机备份.BIN

Asus X553MA 维修指南.pdf

X553MA_2.0.fz

网友:
怎么找到的

网友:
细致的维修,学习 了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就开机了?

网友:
老师傅就是专业,有图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