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600xt 显卡上l500电感 正常的阻值是多少 是什么供电

楼主(2024-12-24):
我这个打值跟核心供电一样是接近0

网友:
就这个位置

网友:
不是5v 5v是12v转的 芯片是类似1117的 ldo 显卡1.8 0.8出了

网友A:
好像是soc供电 前两天修到过这个板,当时量了下好像是0.8v或是0.9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soc供电 前两天修到过这个板,当时量了下好像是0.8v或是0.9v左右

应该是显存vpp供电 核心供电是下面一排drmos 这个用的是跟1.8v一样的小电流pwm 这个显卡拿走了吗 能不能打一下组值 这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