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0002021进水不通电

楼主(2024-12-24):
同行送来一不通电拯救者,拆开后发现主板进水腐蚀不过保护隔离,板号NM-D601,充放电芯片BQ24780S,1 2 3 4 5脚无电压或电压低,6脚acdet也是只有0.5v左右,24脚regn 0v,28脚vcc20V,观看主板只有充放电附近和开关下方进水,于是先换BQ24780S试试,换后依旧不充电但是6脚变成2.6V正常,其余关键脚位依旧那样,regn依旧0v很是奇怪,正常VCC和6脚acdet正常regn应该出,芯片换过了也,怀疑换的芯片有问题,从一张CPU坏了的昭阳系列主板拆了一个更换也是如此,于是怀疑可能有短路的地方,于是芯片引脚挨个打值,发现17脚和27脚短路,打开点位,查看去向,查到旁边的PQ5470击穿,更换后充电灯亮起,已经能开机了,但是不显示风扇狂转,再次排查另一处开关下方的进水腐蚀处,发现RC261有腐蚀一侧3.3V另一侧0.5V,一个33欧的电阻,更换后电脑正常开机,奉上带阻值的点位图,论坛里也有。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NM-D601.tvw

网友:
好特别,这...这感觉像是在听故事

网友:
分析的很好听,呵呵,耐心细致的维修,学习中

网友:
个人感觉 进水的本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细致的维修,学习中

网友:
又可以加鸡腿了

网友:
认真阅读你的帖子,有可取之处,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知道排查哪些地方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观察的好仔细,学习了 可以打脚位对地阻值,谢谢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
可以可以,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
仔细读了丶吸取营养

网友:
拯救者的主板 ,越来越焊不动了,450度吹不动,,用大土炮才可以。

网友:
大神技术真的不错呀!

网友:
进水的如果清洗了不行,那就不好玩,不是断线就是烧东西

网友:
进水的一般都是一边清洗一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