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暗夜精灵TPN-Q211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4-12-24):
版号:DAG3DDMB8C0 REV:C
故障:触发秒掉电,有时候能亮机正常使用。
测量发现待机时候有5V,没有3V。后来才知道原来HP机器就是这样。触发后测量+3VS5正常,+1.05V_DEEP_SUS正常,+VCCIO正常,+VCCSA正常。没有+VCC_CORE。供电芯片是MP2949的47脚MP2949A_VIN_SEN,触发前是0.3V,触发后为1.2V正常。MP2949A_EN为0V不正常。此信号是EC发出。EC型号是IT8987E。
1、EC收到前级电源好信号HWPG:
2、EC给PCH的电源好信号:EC_PWROK
3、EC给CPU发送电源工作开启信号VRON:
4、CPU产生电源工作好信号IMVP_PWRGD
测量发现HWPG为1V左右不正常,发现RS60没有安装,直接短接故障排除。

网友:
分析地有条理,掌握信号先后顺序。

网友:
谢谢分享有实践经验的维修知识。

网友:
是本来就装还是?

网友A:
RS是什么东西,人为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是什么东西,人为拆的吗

RS60应该原本就没有,直接短接上拉3.3V就可以了。原来信号来源于各个电压的PG合集。不知道被哪个元器件拉低了。但是又没有短路,懒得一个一个排查,直接短接上拉3.3V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
后级有漏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HP的不太好修

网友:
大神技术真的不错呀!

网友B:
二修机么,器件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修机么,器件没装

RS60本来就是没有的

网友:
RS60 是自己掉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