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手摸cpu出先火花,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楼主(2024-12-24):
一个笔记本不开机,打对地值发现公共点短路,用两伏烧机,发现一个芯片热成像微微发热,拆下后再次打开对地值恢复了,如下图红圈的地方是短路的芯片

换好后打公共点对地值为三百六,按开机键上电四五十掉电,测量主板三五伏都有,怀疑是桥挂了,这个板子无图无点位,想着手摸一下桥看看烫不烫,结果悲剧了,手摸上去瞬间打火花,当时以为桥会不会被自己摸死,再次上电,还是老故障,上电四五十掉电,擦干硅脂发现桥晶体有裂痕,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手摸cpu打火花的没,桥晶体图片如下,可以看到已经裂了。还有被烫的指头

网友:
这明细是天干导致的静电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烫一下以后就知道CPU上压散热片再摸了。 这叫长记性

网友:
看这个手指头的样子。不像是高温烫的。倒像是高压放电。

网友:
被你静电高压电死了,天气干燥做好去静电

网友:
估计是静电,主板上没有太高压的电压

网友:
闻所未闻 是硅芯片导电吗

网友:
冬天最好戴双防静电手套。

网友:
还好广东冬天不穿毛衣,要不你这手就电糊了

网友:
跟你穿的衣服有关系。出静电了

网友:
本来就烫快炸了,你一摸巧了!崩到你了!

网友:
楼主宝贵经验

网友:
有图有文字,很好

网友:
这明显是你自己摸死的。静电击穿,带防静电手套或防静电手环可以避免。如果想省钱可以脱鞋踩地面即可。

网友:
冬天天气干燥,我修主板之前,都是摸摸暖气片。放放静电,有时有1毫米火花,半个胳膊有麻木的感觉。

网友:
静电干死了吧

网友:
我擦不会吧,这摸一下就摸没了  我都不敢烧鸡了。怕现在的集成管,直接会烧掉U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碍事,板子上有接地的负极,而且接着电源

网友:
看上去像是触电导致的,静电应该没这么猛……

网友:
热遇到冷爆炸了

网友:
这个是真离谱

节哀

网友(2025-01-28):
冬天我都怕摸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电一下。。

网友(2025-02-28):
天干物燥,小心他闹

网友:
静电。下次摸芯片前,手先摸下USB接头的金属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