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490 PHANTOM GAMING4 不开机 多次坏io的原因大家帮忙说一下

楼主(2024-12-24):
华擎Z490 PHANTOM GAMING4
插电自动触发,,正常关机后再也触发不起来,
更换io NCT6796D-E  解决。。。

但是问题是  io 换了没多久 ,一个星期又有问题,,,也是出现插电自动触发,但是这次正常关机后可以开机,但是出现时不时重启问题
更换个新的io 过去后问题又解决。。。

想问问大家  引起io损坏的原因,,,这样换上去我可穷死了,,NCT6796D-E 这个io 全新可要30大洋呢。
两块都要了我60大洋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查这个IO芯片针脚定义,之后测量,找到有问题的电路。

网友:
我个人想法,io经常坏估计是给io的供电偏高导致。

网友:
查下供电脚的电容,电容滤波不好导致供电毛刺过高就会烧坏芯片

网友:
之前有重複燒IO經驗供參考:
+12V的檢測電壓分壓電路不良造成高壓燒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