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2719加电后循环闪烁红、绿、蓝

楼主(2024-12-24):
如题HKC2719显示器加电后显示红、绿、蓝循环闪烁,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进入自检模式了

网友:
进入自检模式了

可是退不出“自检模式”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网上有退出自检模式的方法吧,如果不行。
那就刷机,
如果没刷机能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块同型号的驱动板代换,
HKC的2719有好几种型号,也不发个照片,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网友:
......HKC的2719有好几种型号,也不发个照片,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网友:
就是这套主板。

网友:
接信号有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