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oled fo48u显示器,开机亮logo后黑屏,再按开关不开机。

楼主(2024-12-24):
接修一台技嘉显示器,应该算高端机型,故障现像的开机亮2秒logo后就黑屏不显示了,再按开机键不会再亮屏。但是电源板上继电器有动作。单独测电源板无问题。怀疑问题出在驱动板上,无奈驱动板好像还没得卖,特来请教师傅们这种问题如何下手?

网友:
这个驱动板输出给逻辑板的信号是v by one,这个还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这台显示的面板模组应该和LG48C1的一样, LG OLED48C1PCB,面板是LE480AQD-EPA4 ,找个碎屏的同型号电视主板代换一下看看,排除一下是电源板、面板、还是主板、逻辑板问题。

网友:
不过,v by one接口肯定是一样,本身OLED是自发光的,估计找个电视代换一下可以

网友A:
另外 T-CON板也就是逻辑板实际使用的是LE650AQD-ENA1-TJA/6870C-0852B,只是贴了个LE480AQD-EPA4的贴纸,从型号上看应该和65寸的LE650AQD-ENA1面板用的同一个T-CON板,如果实在找不到LG48C1的,试试康佳OLED55V5、小米L65M5-OD、海信 55A8F 55J70、创维65S7E这些主板,能不能替换你自行判断确认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 T-CON板也就是逻辑板实际使用的是LE650AQD-ENA1-TJA/6870C-0852B,只是贴了个LE480AQD-EPA4的贴纸,从型号上看应该和65寸的LE650AQD-ENA1面板用的同一个T-CON板,如果实在找不到LG48C1的,试试康佳OLED55V5、小米L65M5-OD、海信 55A8F 55J70、创维65S7E这些主板,能不能替换你自行判断确认哈,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看来师傅对这个面板非常熟悉了。

网友:
逻辑板确实印有LG的logo

网友:
刷一下固件看看

网友B:
板都找不到,去哪找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都找不到,去哪找固件。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