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R7000P开机风扇狂转进系统几分钟掉电

楼主(2024-12-25):
论坛有发帖子求助,加之我自己修到过两次,
一次y9000/y7000p以及这次的r7000p,都是5vs导致的,姑且叫通病吧。希望大家都少走点弯路,重置cpu,gpu之类的~

版号:NM-D562  rev1.0

故障现象:

开机风扇狂转,并且每次都需要掉电4次才可亮机,

进系统几分钟后掉电,设备管理器,显卡感叹号,集显应该是正常的,故障的是独显。

开机进bios也会掉电,显卡3060 cpu r7 5800h

电流:开机0.8a-1.2a-1.5a亮屏(正常亮屏电流在2A以上),初步判断独显电流没有出来
拆机,触摸gpu核心在开机状态下没有温度,测量独显供电,显存供电均未产生!
拯救者系列不管是y(英特尔)r(amd)都有5vs供电的通病,该电压由+5VALW经过UX2转换而来,
在y系列,ux2损坏会导致该故障,在r系列上也是该供电会出问题,
但是不是ux2坏导致的而是PR2006电阻坏导致的,更换2.2欧姆电阻,故障修复。

分析:开机独显供电没有产生,导致机器开机风扇狂转。每次开机都要掉电4次,大概也是因为机器支持独显直连,然后无法找到独显继而掉电,最后由于是默认混合模式,机器通过集显亮机(测试过在该故障时切换独显直连模式,机器会不显示!!!)至于电阻为什么会出问题,不得而知,保险起见把主控芯片也换了即NCP81510A

 会员497941100鑫豆2026-5-20 11:37
 会员1004193100鑫豆2026-5-19 12:50
 会员1454510100鑫豆2026-5-19 11:23
 会员1441100鑫豆2026-5-19 10:26
 会员676764100鑫豆2026-5-18 18:03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维修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维修经验  不然又要修到头皮发麻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突破点在系统下独显未能正常工作,看到这个还去动CPU的都是小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突破点在系统下独显未能正常工作,看到这个还去动CPU的都是小白吧

amd的这款cpu容易虚焊,有可能会被带偏去干cpu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个故障,先收藏了。

网友:
以前好像遇到过,早看到就好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好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位置极易腐蚀断线,电阻变质

网友:
原来如此!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的经验,免得大家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少走弯路

网友:
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
还有这通病,学习啦。

网友:
故障是层出不穷,

网友:
通病,BUG,烦人的玩意。

网友C:
Y9000K 2022好像也有通病 说是CPU 100R问题 ,但是我不懂是哪个电阻。
盈诚笔记本维修
那个电阻是2M
详情

网友:
有通病 。联想拯救者AMD和INTEL都有通病 。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看这电流不应该对U下手

网友:
谢谢分享,已加分,好经验

网友:
修电脑太复杂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少走弯路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有理有据 很靠谱

网友:
时间久 灰层多 发热大 导致电阻变质....应该是,暂时还没修到过

网友:
换成0r的保险或者磁珠把

网友:
能找到这里不容易啊 。。。。。。。。。。。。。。。

网友:
细心决定胜败

网友:
独显供电不出导致风扇狂转掉电重启,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大神技术真的不错呀!

网友:
经验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供电的电阻确实久了就容易出问题,学习了!谢谢分享,以免走弯路

网友:
碰到同样问题,还没来得及测,客户就着急把机器拿走了,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Y9000K 2022好像也有通病 说是CPU 100R问题 ,但是我不懂是哪个电阻。

那个电阻是2M

网友(2025-01-24):
楼主好人。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D(2025-03-07):
差不多相同的问题 进入输密码界面不超过30秒 风扇狂转 关机,PU2007短路 PR2006阻止变大了,都更换了 5V正常了 ,故障依旧!BIOS界面不关机。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加分啦

网友:
给大佬点赞,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AMD的CPU通病,容易被带偏,,,,,,,,,,,

网友:
收费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这款cpu容易虚焊,有可能会被带偏去干cpu

主要是AMD的U体质太差了 出任何问题都容易让人怀疑有它一功

网友:
多亏LZ无私奉献  让很多同行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2025-06-12):
是阻值变小还是变大。

网友:
神舟,清华同方机械革命,蓝天模具的主板这种现象应该都是独显的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感谢分享

网友(2025-08-05):
现在肯分享的都是好人

网友:
是风扇灰尘大引起的故障吗??

网友:
每天到论坛逛逛,学习新知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先码后学 养成好习惯,遇到了不头疼

网友(2025-09-17):
显卡感叹号去干U干嘛

网友(2025-10-18):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相同的问题 进入输密码界面不超过30秒 风扇狂转 关机,PU2007短路 PR2006阻止变大了,都更换了 5V正 ...

你那有可能是独显问题。

网友:
腐蚀断线,电阻变质

网友(2026-01-02):
是电阻变质了吗

网友(2026-02-23):
确实可能会怀疑cpu

网友(2026-05-05):
我这台  R7000P  2021款  AMD 重新做CPU  重新做显卡 UX2 换了  显卡5VS供电芯片电阻换0欧
  温控电路全换了 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好经验分享,少走弯路

网友:
电阻氧化,搞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