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M-P33有关键电压不点亮

楼主(2024-12-25):
不知道什么原因板子无法点亮,先是看32.768KHZ正常往后待机也是好的;拉低电源绿线也能正常上电测得内存1.5V桥的1.5和1.05V核心电压都正常且各项复位都正常;CPU 1.7V也有,唯一不懂点就是桥不发热但是各项复位和信号桥也能正常发送接收所以怀疑桥出现问题!  PSVGA接口也已排查)  已附点位和电路图求大神思路小白自学的第一块板

H81M-P33.cad

MSI H81M-P33.pdf

电路图

网友A:
思路先刷bios,不行就是找个上电时序对着点位图和电路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先刷bios,不行就是找个上电时序对着点位图和电路图修。

好的谢谢

网友:
先查各路电压,电压正常,就刷BIOS,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B:
1.7v不对吧,是预设电压吧,可能没过内存,查下内存关键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v不对吧,是预设电压吧,可能没过内存,查下内存关键信号

0.9的基准也是有的,内存1.5V也是好的哇;S4#+S3#的5V双路也排查过了 现在找不到板子上BIOS在哪很伤

网友:
挢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刷BI0s,看时序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