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3022501不触发1.8V异常

楼主(2024-12-25):
版号:6050A3022501
故障:测量1.8V没有待机电压。
操作:更换了对应的1.8V供电芯片还是没有出来,后面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有出来过,但是又拉低了,然后把1.8V的节点断开,发现1.8V前段正常有1.8V,而后面异常有0.6V左右,后面把EC或者CPU拆掉其中一个后,把1.8V节点闭合,1.8V能正常出来。 如果在3.3V的节点断开后,1.8V节点后端没有电压。

请教一下大佬这个故障怎么修,EC和CPU我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这个情况是3.3V和1.8V有串电的情况吗

网友A:
断开后,测一测2脚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测一测2脚对地阻值是多少?

350+ 看着正常的。 然后测量3V和1.8V后端通断,看到也是正常,没有相连

网友B:
1.8V后级有短路吧,看看都去哪些地方,一般芯片坏导致拉低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后级有短路吧,看看都去哪些地方,一般芯片坏导致拉低的多

把1.8V有进入的芯片,基本上都拆完了,还是一样的。把CPU或者EC拆掉其中一个就正常,然后这2个我都在好板子上拆下来换上去的,所以EC和CPU确保是好的